HP NC6000 奇怪问题 请帮忙!谢谢

楼主(2009-08-27):
HP NC6000 奇怪问题 请帮忙!谢谢
小弟不是精修笔记本,今天接到一台HP  NC6000    客户说是要掉电,我试了一下果然掉电,以为是很简单的问提加焊MAX1978就会好,我焊了接上稳压电源,一按开关键看测试卡00 复位    电流只有0。4A估计在10钞后会掉电,但不会再启! 以为是没有焊接好,重新焊接后还是此问题。后来我突然发现当你按下开关键后是00复位,你强行按住开关三钞关了后,再次开关键打开检测卡就会跑码了,但只能跑到A8  到A8三秒后掉电,三秒后又自动启动,又到A8 反反复复!!到此我觉得不应该是MAX1978的故障,因为我加焊了很多次,而且每次的第一次开机都是00复位,但强行关机后再开就能跑码重启!~~就搞不懂了,请高手指教!!!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应该是芯片没焊好  这个芯片比较难焊  ,烙铁功夫不好的 能把板子焊报废!  见过很多,你遇到的应该是电压起不来  重启电压出来但不稳定 ,还有内存没插好也会反复启动,如果来时候只是掉电的话 那就肯定是没焊好芯片  不要扩大故障,找个会修的帮你搞一下吧!

网友:
本本波 呵呵厉害啊!

楼主,你确定是你说的那个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CPU供电芯片MAX1987脱了,LZ没焊好.建议找个焊工好的,呵呵.

网友:
LZ确定是MAX1987吗?   会不会考虑到南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