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7):
有个新蓝T7V液晶,开机亮一下暗屏,换了高压板和灯管试,还是一样,查送去高压板的电压正常,什么问题?不接屏电路,只用驱动板和高压板来试灯管一样。
暗屏

网友:
测灯管咯,看哪里的灯管有问题,

网友:
说了换了灯管了

网友:
这个我也知道,那用乐华2025L能代换吗

网友:
黑屏时用强光灯在屏幕上照下,有没有电脑桌面信息,否则驱动板把屏的供电切断了。在驱动板上,注意5V转3。3V的管子,是否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