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F-769A显示器,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

楼主(2009-08-27):
冠捷代工,电源(8S0765RC)带负载能力差
个人观察发现,不起振,时亮时不亮,都是这种电源负载太差。
有没有高手改进下?

网友:
这款机器本人一共遇见3台,有2台客户急要就放弃了。今天来了1台不急的想研究下。希望大家出点良策
8S0765rc代换后不行,明天去买个904代换下。

网友:
要注意的是反馈的方式。脚位定义是一样的,没代过,代着试试。时亮是不亮,有可能是反馈引起,电压过高会保护,重点还是先查查反馈,看看后极电源是否过高,短路了。

网友:
晕,同样的发了三个,还有一个没发上来。

网友(2009-10-14):
显示器已经OK,说说吧,是这个芯片功率不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个全新的8S0765RC就好了还是找了个代换的啊

网友:
代换的904代换,一切OK,好久没有解决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也许我这个都可以加点分什么的,O(∩_∩)O~因为这个显示器我放弃过2台没有修好,这个有空我就反复试验,毕竟电源部分就那么点元件。
我看了小贝花的帖子,看了论坛的讨论,让我觉得先做好自己,把我解决的问题所有回复补上。

网友:
这块的电源供电脚的滤波电容也容易失容,你换了吗?当然也不排除8S0765RC老化的可能.我是还没遇到老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