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8-27):
1.mos管看很多教程说的是D极和S极阻值小于10就坏,怎么我测试三块好主板(美达845主板,机子上正常使用的)上的MOS管D和S阻值也是小于10啊
    2.CPU的工作条件测试点在哪里?前题是我没假负载,如果有假负载就不用说了,谁都会。现在只知道VCORE电压在MOS的下场管D处可得到,其它的呢?在哪里测???
望高手指点,我把新手区翻完了都没有说的

网友:
取下来测!!!在线量MOS管的话有些难度

网友:
测VCORE的话还可以量电感和上管S级

网友:
可以测CPU供电电路中的电感的一脚,这样就可以啦

网友:
还有上管的S极,因为它是给主CPU借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