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奇怪的故障求助

楼主(2009-08-27):
R52的机器,刚过来时候屏暗,测无16V供电,查主板F7挂,拆板子换了F7之后灯管亮,但是高压条上的灯除了无线灯不亮之外其余的全亮,关机状态下充电指示灯也不亮,但是能正常充放电,换了新高压条开机所有的灯都不亮,求助

网友:
IBM有个保险是给灯供电的  你仔细查查接口电路附近呢!

网友:
查了电路图,给灯连的没发现保险,灯直接连到PMH6了啊,请指点!!!

网友:
已解决,F8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