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630M开机三灯常两几秒钟掉电

楼主(2009-08-27):
接到一个DELL630M机器开机三灯常亮几秒掉电,检查没发现短路,开机量电压5V只有1.5V左右,北桥无电压,不装CPU开机5V正常,北桥1.75V,请各位高手支支招!

网友:
量一下前端总线。

网友:
DELL 开机3个灯亮  你摸摸网卡芯片会不会烫   网卡芯片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摸一下看看

网友:
我已经摸了整个板没发现有地方发烫的,我新手不知道哪片是网卡芯片,上个图帮我看看是不是

另外我还发现是不是U的问题,要是U坏掉的话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现象,请大家帮我看一下图中哪个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不知道你叫我量总线的电压还是别的!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这是不跑U的表现,像你电压都没起来,先修电压吧

网友:
把CPU用香蕉水洗一下.试试

网友:
把所以外设全部去掉,包括U
所以电压的对地阻抗。走时序的话估计你也不会,
后续电压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问题已经解决了,向大家学习,希望大家技术好好,开开心心!!

网友:
像楼主这样的大家以后就不要去管他,大家帮你出主意,现在自己解决了总得说一下咋解决的吧,只会索取,不会奉献,BS你

网友:
就是啊,不分享一下就跑了太没意思了

网友:
楼主说一下怎么好的呀?那的问题?

网友:
楼主问题出在那....说下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是啊,我今天就遇到过DELL D600开机两个灯闪不开机,过会自动掉电的,可能是内存的事,不过还没有修呢!期待楼主说出来大家分享!

网友:
不好意思啊,大家因为很忙所以呢没上线,我想大家都想知道怎么好的,.其实三灯一起亮和两灯闪是不一样的,两灯可能是没过内存,三灯只有两个情况,
1.网卡芯片有问题,或烧掉,
2.CPU没工作电压,
3.主板本身问题!
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是什么原因弄成三灯亮的.本人接到该机器时候拆开发现有被人修过,基本上电源上的部件都被加焊过!不放心一个个再焊一次,开机故障一样,查北桥开机瞬间电压有1.7左右,我想应该是正常范围.听论坛上的师傅们说可能是网卡芯片的问题,于是我有查了一下网卡芯片,工作电压正常.也并没有明显的烫手,所以不是网卡芯片的问题.现在我只能考虑是不是CPU场管问题了,我拆下每一个管来量全部正常,在场管旁边有一个芯片型号是:ISL6217 应该是给MOS管提供控制信号(也有可能是电压取样的)被人焊过了,我拆下自己焊.焊好后上电故障还是一样,检查CPU供电部分的滤波电容,一量发现短路了,(吓我一跳.以为真短路),其实在上CPU的情况下是有一定的阻值的,拿下CPU才准,
    我郁闷,居然都没坏.我拿着电路板在放大镜上仔细看,发现原来有人把ISL6217底下焊盘划掉了一个口子,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再加上那边有点松香不是很明显,跑下电路那条断线正是给MOS提供信号的,从新焊上后加电,笔记本灯亮3秒灭掉,然后第一个灯亮起,摸下CPU有温度了,说明CPU有电压了,装机一切部件正常. 收钱.

      大家不要骂我啊,我真的很忙,没时间上来,给大家道歉了,希望大家不要鄙视我啊

网友:
LZ 以为你不回来回答答案了呢

网友:
那应该是与mos管g极相连的吧。居然没烧。

网友:
三灯常亮几秒掉电,我还以为是内存呢?
原来是CPU电路方面的问题呀

网友:
楼主不像新手啊

网友:
是啊,很多是人为赵成的!

网友:
呵呵。。。学习了。。。有时候目测确实很重要。。。

网友:
楼主心细啊,维修就是需要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