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40笔记本中保护隔离电路中的一个3脚管子的代换问题!

楼主(2009-08-27):
一acer 3640笔记本保护隔离电路中的一个3脚管子坏了,管子上面印有“t07” !

请问有什么型号的管子可以代用的???

电路图如下: (就是Q16这个管子)

网友:
关键问题是这个管子坏了,怎么办呢?到哪儿去找一样的哇~~~

又没有能代用的!!!急啊~~~

兄弟们帮帮忙哇~~~先谢了~~~

网友:
这个管子软击穿了~~~把它取掉就有待机电流了,但是此管参与开机触发,没有它不行哇~~~
哎,哪位有方法的出来说说撒~~~~

网友:
台式主板上应该有这个东西,LZ找找看吧。

网友:
台式的可以吗??
不应该吧、、
Q16 里面 还有两个 电阻的、、、、

网友:
哪位有过经验的来帮帮忙哇~~~~

网友:
这管子应该是每块主板都会有吧~
记得T40的62页右上角就有一个~具体你开图看看吧~

网友:
台式机 怎么会有呢?这是一个很小的三级管,比平常的都要小3/1。这的管子在宏基的本子中很多,别的本子上见的不多。

网友:
多到宏基的本子上找找,肯定能找到的!

网友:
随便找个体积差不多大的PNP就换了吧。。。极不要搞错就没事。。。

网友:
T2系列有这种管子。我换过。还有就是国产机华硕上也有

网友:
楼上的几位朋友,我非常感谢你们~~~~

怪就怪我手上料板太少~~~哎,小城市,找个配件都很难~~~~

平时本本维修量也很少,平时主要修台式机主板!~!~

网友:
是啊,料板太少,有些东西没法换,新的也买不到啊。

网友:
台式机也有这种带阻三级管。我以前曾经用普通三极管+电阻代用这类三极管,当然前题是我清楚它的内部结构。

网友:
哪个有这种三极管其它型号的代码哇~~??

我在DELL的板子找到一个t08的样子一样的管子,可是换上去不行啊~~~

t07 和 t08就差一个小数字~~~哎~~~~

网友:
还有哪位老大可以发表一下高见的???~~~~

网友: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PDTA144EU1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吧。型号没有完全对应上。试试看吧。

网友:
7002的所有管子都能代用

网友:
7002管子能代用》?真的假的???

网友:
已解决!!!

已解决!~!!!

我找不到此管,所以把此管取掉,然后触发上电居然能正常上电开机~~~
关机也正常,充电也正常~~~
使用也正常~~~

反正也找不到代用的就不上了~~~
装好机器拷机使用很正常~~~

最后附上此机保护隔离的完整电路图:(大家也可以参考分析一下)

网友:
Q1的B极如果为高电平,则Q1的C、E极因Q1内部饱和导通,导致Q1的C极为低电平,从而把Q16的B极电平拉低,使得Q16的E、C极因Q16饱和导通,将Q16E极电压经Q16内部PN结从Q16的C极输出到负载。
Q16是一个由PNP型三极管和两个电阻构成的开关管,Q16找不到的话 可以用A1015或者其他PNP管按照您的图纸加上两个电阻合成,不过R2比R1要大很多,为了稳定,R1、R2要选择合适才行。A1015随便在哪个电子城都有卖,一般我们这是0.20元一个。

网友:
我晕,现在仔细看你发的第二个图,才发现,那个U42你查过没有啊,把Q16拆掉都能开机,是不是U42的输入和输出端短路了啊。Q1饱和导通才控制Q16导通,然后Q16和那个2K上拉电阻R1及100K下拉电阻R231产生一个AC/DC GOOD信号再控制U42内部的控制极使U42输入端和输出端导通啊。
现在不要Q16都能使用外接适配器开机,还能充电,是不是U42坏了。那这样LZ您用适配器供电时,要注意您的后级电路啊,呵呵。如果遇到外接适配器的输出电压突然变高,那没有正常的U42保护,那危险啊。

网友:
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用T4的Q60代换试试,可能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都是PNP的管子,而且都是带有电阻的电极也相同,至于内部电阻的阻值是否一样不敢保证,可以试试

网友:
失去了一层保护,不过问题应该不大,许多机器就没有这一层保护。

网友:
我晕,现在仔细看你发的第二个图,才发现,那个U42你查过没有啊,把Q16拆掉都能开机,是不是U42的输入和输出端短路了啊。Q1饱和导通才控制Q16导通,然后Q16和那个2K上拉电阻R1及100K下拉电阻R231产生一个AC/DC GOOD信 ...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你对我的问题的积极分析!!!

U42这个管子没有短路~~~
U42的开启信号按道理是由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来做控制极信号,同时为起到保护作用,用Q1和Q16来控制U42的开启与关闭!
取掉Q16使此机少了一层保护!!!

网友:
7002的所有管子都能代用
引用 网友B:

瞎扯蛋,7002的三极管怎么可以代替T07???? 没看清楚 再去看看1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