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技NF7-S2不开机

楼主(2009-08-27):
求助升技NF7-S2不开机,主板指示灯亮,就是开不起来

网友:
先查 供电电路撒、、、、  主查 三极管 电阻

网友:
楼主先到基地淘宝店买先一个诊断卡看看跑什么代码啊
如果你有志于芯片级维修就买一个数字式万用表 然后上假负载上去看看CPU 内存 显卡 桥。。。电压是否正常,针对具体情况维修
如果你不是专业人员建议发主板到基地维修吧

网友:
这个不开机的问题真是太多了,什么东西都可能会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