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 开机显示就断电 请教中

楼主(2009-08-27):
用电池开机几秒就断电 插电源开机显示画面就断电,请教高手中!!·~!~!~!~!
电池

网友:
是不是CPU散热不好。

网友:
我手上有个进水的 也是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也进水了 在主供电芯片后面

网友:
会不会是CPU的电感虚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