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可以自己更换电池吗

楼主(2009-08-27):
一客户的笔记本电池不能续航了,这个本本己经很老了,估计是电池不能充电了,可以更换里面的电池心吗?方法注意事项?

网友:
可以最好先飞线然后把新电芯焊上去!

网友:
电池芯 是可以换的,但是没那技术 还是找别人吧、、
也就.1 2百块

网友:
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换个电池芯  。 拿一个练手  一次就会了  。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