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显示器场幅不满

楼主(2009-08-27):
一冠捷显示器场幅不满,进工厂模式,调到100%,仍旧不满,问怎样修?

网友: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场输出IC?

楼主:
已解决。用烙铁把场块和场块周围的元件全部补焊一遍,居然好了。真是不可思议,至今想不出其中的道理。

网友:
玚IC虚焊,我遇到过很多台是这样的,

网友:
这么简单的事还要来这里说,真是的.连虚焊也看不出来么?

网友:
你把逆程电容加大一点 就可以了

网友:
加大逆程电容只是权宜之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