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173fpb偶尔黑屏问题

楼主(2009-08-27):
一个戴尔e173fpb显示器,故障现象是点个10来分钟后黑屏,第一次客户拿来在我这没试出问题,这次是第二次拿来了,先怀疑是高压板问题,C5706换了,电容换了,故障还是一样的,用通用高压条代亮几秒下就黑,换了2根高压条都一样,现在又把原装高压板装起又不出问题了。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
没亮的时去量一下电压啊 是不是明基代工的  换一下按键吧

网友:
是不是灯管问题呀

网友:
量一下3.3V看正常不?可能是它引起的

网友:
3.3v在3V左右,原来的屏换灯管时不小心碰了一下,花了。现在换了个屏没出现问题了。

网友(2010-03-11):
我手里现在有两台正没有维修思路呢,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