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8-27):
今天自己组装一个U盘主控室芯邦的2093的,准备量产可是提示有错误,不知道是存储芯片损坏还是电路板的问题,请求帮助!
芯片

网友:
换个FLASH试试。可能是闪存有问题或者没焊接好

网友:
可能是你的flash没有焊好,加焊一下,如果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重新加焊一遍好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