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场块

楼主(2009-08-27):
有一NESO显示器, 上半部有图像  下半部没有图像   而且显示的图像抖动    换了TDA8172后   图像显示一切正常   可用了半个小时候    同样故障有出来了    以为换的TDA8172质量不好    又重新换了个TDA8172后    能正常几十分钟后有问题依旧    测量TDA8172的电压  +12V  -12V  都很正常   请高手指点思路   谢谢

网友:
把周围的电容也换了
还有那个二极管

网友:
帖子发错地方了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不良。换一个,再补焊IC。锡不要太多。点一下松香,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换场管附近的电容

网友:
换哪个2脚和3脚之间的二极管

网友:
电容和二极管都换了   问题依旧    在补充说下显示器的问题现象是:  场幅只能打开到整个场的三分之二 而且伴抖动

网友:
自举电容和泵二极管有没问题?场电路元件相对少,容易查找。

网友:
有时候该显示器换了场块能一直显示一天都没问题  但第二天在开显示器    显示器又老问题了  修了两天了  脑袋都修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