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跑就显FF

楼主(2009-08-27):
今天我修一主板,开机跑FF。CPU换过,MOS正常,有复位。有SB电压。北桥到CPU线路正常。各测试点对地阻值也正常/用单步卡测,也没测出来。郁闷 啊!现在就只好请教高手们,这板该怎么修哟

网友:
查CPU正常工作的三大条件!!!

网友:
用力按桥喽 ,若虚焊也会显FF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的话,刷BOSS试试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不好解释,先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