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接口对地短路

楼主(2009-08-27):
橙3.3V 对地只有90,请问该怎么检修 其他阻值 都正常
给个维修的思路、、、
主板不能上电,
谢了

网友:
有可能是正常的!!看看是不是别的故障

网友:
这块是 个老板了
还有 软驱供电的接口,还是SD的内存
板子应该是 杂牌 的 蓝色的  《也许是是精英的》
P4A548S  82801BA的

网友:
不一定短路,先查查开机电路

网友:
开机  电路
绿线直接 与IO相连
可以强制开机
CPU 有1.4V但是 诊断卡上 无显示 +3.3V 灯 插上电源就常亮

网友:
怀疑 IO 坏

网友:
检查下 1117 供电 。。
在吧那个 南桥供电的 3极管给换掉。。
没看板也不知道有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