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本本的不开机

楼主(2009-08-27):
今天修了一台现代的本本,拆机测开机按键电压有18V感觉不对劲,找了台同样的好机测也是18V,测待机电压3M 5M有输出,晶振两脚电压也正常,最后测待机电流有0.3A感觉不对,肯定有短路,用手摸各大芯片,摸到网卡芯片很烫手,找个芯片换上,开机OK,很奇怪的待机时网卡芯片就有供电了,网卡芯片坏了供电电压

没有被拉低,只是待机电流变大了,感觉这个机器的板设计不好,好有它的CPU珠然没有算热片,用键盘做算热片。

网友:
楼主:“好有它的CPU珠然没有算热片,用键盘做算热片”

看不懂你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不是迷你的啊?凌动的CPU就是没有散热片啊!

网友:
LZ是凌动的还是威盛的

网友:
可能是居然吧,是不是打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