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0gt AGP 花屏

楼主(2009-08-27):
症状如下:dos下有时正常,有时一开机就有竖条纹,xp不装驱动还好,一装驱动就花屏

用mats测试结果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192
FBA[63:32]             192
FBC[31: 0]             192
FBC[63:32]             192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6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究竟是那个显存坏了,还是核心坏了,有救吗?

网友:
我看不懂。等高手来解决发表下

网友:
第一,是不是纯DOS
第二,版本对吗
第三,搞电压
第四,搞GPU

网友:
是在win98做的纯dos下测得,用的是mats6,从测试结果看是不是GPU虚焊,是不是需要加焊gpu,由于是新手不敢轻易下手,请高手确诊一下下!

网友:
核心的问题,看一下芯片是不是A4的

网友:
谢谢版主,不知A2 A4核心维修有什么不同?还望能够明示,再次谢过了!

网友:
那看起来像三星BC14的DDR,有可能DDR全坏了吧。。

网友:
我们可以想像,不可能全部缓存坏的

网友:
核心的问题,看一下芯片是不是A4的

拆开看了一下确实是A4的芯片,奇怪的是没标明是6600le还是6600标版或6600GT

还有今天有测试了一下用mats4.76和mats4.80重测了一下竟然没问题,奇怪了
mats4.76测试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0
FBA[63:32]               0
FBC[31: 0]               0
FBC[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mats4.80测试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No errors logged.

明明花屏,今天测试没问题,不知6600用哪个版本测试准一点?

网友:
你的情况我见过,全部都是192  其实只是mats版本不对,但我的卡可以驱动,无花屏~~约12小时后GPU就挂了~~~

网友:
GPU的问题,如果测试已经说过了

网友:
GPU的问题,如果测试已经说过了

核心加焊一下 ,哈哈现在不花屏,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