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时针脚不跑锡怎么办?

楼主(2009-08-27):
拆下电容后用吸锡器老是吸不出洞里的锡,只好用针穿洞,问题就出来了,新装上的电容用936烙铁焊接引脚时锡不会走引脚和洞的缝隙,只会粘在引脚上部,焊了好几个都是有虚焊的感觉,怎么办啊?
问题

网友:
锡的问题呗,

网友:
焊锡不好,或烙铁头温度不够,建议用友邦的焊锡丝。

网友:
给引脚上、焊盘上涂焊膏。另外,要稍调高烙铁头温度。

网友:
应该是没有点松香或焊膏。

网友:
烙铁温度不够或锡线质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