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不到硬盘

楼主(2009-08-27):
845的主板找不到硬盘  在bios下也找不到

网友:
两个IDE口都找不到啊,你看看复位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一、数据线不好;二、电源有问题;三、接口接触不良;四、硬盘坏了;五、硬件兼容性有问题;六、主板有毛病

网友(点评):
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
我昨天刚碰到过,原因是0磁道损坏,用DISKGEN改一下柱面,就好了

网友:
说的好不清楚哦

网友:
替换试试,放到别的机子上,能认出来,就得考虑板子,或是接口了

网友(2012-03-18):
有可能是硬盘太旧了,换一个新硬盘

网友:
硬盘的排线坏了吧或者接触不好

网友:
用MHDD软件测试一下。不过硬盘损坏可能性比较大,建议你还是换个好硬盘,毕竟即使你修好了那个硬盘,你也不敢储存珍贵资料的啊

网友:
放在别的电脑上测试。

网友:
可以分解硬盘看看 我是说拆电路板 擦干净接触的东西 也许会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