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惠普康柏v3000电容问题???

楼主(2009-08-27):
今天修了台惠普康柏v3000的本本,开机短路掉电,同时19V电压迅速拉低,电流达到电流表5V最大,拆机检查原来是CPU旁边的滤波电容挂掉了,不知道这几个电容直接去除可以吗?会不会对本造成大的伤害?
cpu
掉电

网友:
应该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滤波电容与短路之处并联 摘掉电容应该也无济于事~

网友:
摘掉这几个电容就不短了,电容的上面接的是19V电压,下面是负极接地!而且摘除之后,电脑运行目前为止正常,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大的隐患存在!

网友:
那些电容是滤19V中的杂波的.你补上相应的电容就可以了呀.不上.有出问题的可能的.

网友:
不装的话,电压会有纹波干扰,工作不稳定吧

网友:
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几个是高频滤波电容。摘掉肯定是有高频杂波乱串的

网友:
你找短路挺好的,怎么确定的呀? 是否是加电烧出来的呢??拆掉会影响cpu的稳定性~~~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三个电容下的焊盘已经完全烧损了,不可能再加上电容了,请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有影响的 工作不稳定

网友:
这是滤除杂波的。最好是装上,不然可能工作不稳定

网友:
补上相同的电容,实在补不上就只有报废了,没有这几个电容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用刀片刮一下PCB的铜片,把绿油刮掉。这样就可以焊上咯

网友:
不用管他 不上没事的 ! 放心用吧 我修过类似的问题 到目前位置3个月的保修期都过了 客户也没回来找我!

网友:
没装从理论上说是有影响的/实际使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开机测了一天了,没有出问题,客户拿走了
,只要不回来不打电话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那个~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补上最好了,没有的话也没什么大碍

网友:
估计他是不会来的了,没事的,放心吧!

网友:
没问题的
我也修过几个这种问题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的 我修过几个NEC的多是取了没有装
还没有看到翻修

网友:
过了一天没有电话,应该是没事了,第一次修这种情况,心里没底!!技术知识比较匮乏

网友:
这几个电容应该属于CPU供电电路.

网友:
直接去掉不要就行了

网友:
强悍,不过这样做似乎有点不负责哦。

网友:
不装或者少装都问题不大

网友:
强悍,不过这样做似乎有点不负责哦。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负责任,是因为主板的焊盘已经被短路烧没有了,用刀片刮出主板表层的短路部分才让短路消除,让主板得以使用!

网友:
换了就好了,拆了本子要不稳定的

网友:
在电路中
连接
的电容短路能测出来 真佩服啊!

网友:
那旁边有那么大的地方,用刀片刮下,再找个同大小同功率的代换就行咯。

网友:
工作不稳定

网友:
完全可以拆掉,但大的滤波电容不能拆,这种小的可以拆除

网友:
CPU工作不稳定

网友:
呵呵。楼主应该稳当一点的话,飞线都要把电容接上

网友:
当时因为不知道如何飞线了,所以空着没有接!

网友:
平时遇到这样的我问题,我从没放上去过,一样没问题,滤波电容去掉是没问题的

网友:
可能会导致不稳定死机 理论上 要看实际的情况了 你自己测试下就清楚了

网友:
虑高频杂波,不装应该也可以用的。这种电容也好找

网友:
好找是好找,不过主板上已经没有焊盘,再说主板已经刮得不能焊了,没有法了只能不装了

网友:
19V的滤波电容主板别处还多着呢不要说这三个不要就算你再拆三个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