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诊断卡如何使用

楼主(2009-08-27):
笔记本诊断卡如何使用
跳变过程及代码是何种故障……
和台式机是否一样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吧,我买卡的时候卖卡的说哪种说明书都行,通用!

网友:
,诊断卡的话代码都差不多的·

网友:
代码应该都是一样的,笔记本一般都是四个码的。也是看说明书和平时积累哟!

网友:
诊断卡是插在那个口来检测的?

网友:
诊断卡没有什么大用处啊,会误导人的。还是可调电源准确!

网友:
目前诊断卡只能在老机器上用呀,新的pci-e诊断卡很贵也很麻烦的。。。

网友:
新的pci-e多少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