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Q7T3液晶显示器开机亮一下

楼主(2009-08-27):
BenQ-fp737S液晶显示器按键亮一下后,马上黑了,可以看到BENG的图标,指示灯2秒灭了,查12V5V都正常, 这应该不是高压保护 要是高压保护或灯管问题的话应该指示灯是黄色的,可以看到有背景色,但我的是直接没有电 好像是电源保护了,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啊,我查了半天了没有头绪,  3V电压点一下就没了

网友:
如各处供电正常的话.更换所有的按键.

网友:
换过按键后好像还是没用,故障依旧

网友:
换高压板 我师傅都是这样做的百试百灵

网友:
如果按键也换了,电源也确实检查不出问题(最好把滤波电容都换一下),可以考虑先把高压板和驱动板断开,分别判断是哪边出了问题,也就是检查是不是有过电流引起的保护动作。

网友:
呵呵谢谢各位了,高压部分我也查过了,我把高压部分断开后查的,现在问题估计出在驱动板上

网友:
整个通用板代换吧!!!!

网友:
郁闷死了都是自己做事情不小心,高压部分没完全断开,还是5707的问题

网友(2009-12-23):
驱动板也有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今天弄到一台Q7T3,驱动板集成在屏板上。。。- -!
看来明天先换高压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