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万用表机械转盘弹性接触问题

楼主(2009-08-27):
03年的时候买过两台70D和60D,使用半年后都出样机械转盘接触不良的问题,当时和优利德维修科的朱工联系过,指导下使用绝缘硅胶涂在表盘上,解决弹性铜片氧化造成的接触不良的问题。近日在阿莫的论坛得知优利德一年前前已经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技术细节是使用了日本进口的专用弹性接触材料,及改良镀真金的工艺。 于是我直接和优利德联系,直接申请到弹性铜片,以下是我更换的过程。

网友:
优利德还是很负责任的,说得出做得到,有迈向大厂的趋势。
不过我们有2块UT58A已经用了几年了,并没接触问题,我很惊奇。

网友:
呵呵,快递花了20块,没办法,因为朱工已经离职,现在是由莫工联系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自动换程的表上,输入信号不直接经过PCB,特别是电阻档和电压档之间总是转换不了。而UT58是手动换程的,输入信号直接经过PCB,原来就是普通的铜片,而现在使用了镀金的。

网友:
优利德质量是不错的,我有块DT890B, 送做维修的朋友了,到现在十年了都是好的,那时的接触片真不错,现在只是小小的紫铜弹片,一两年左右就要接触不良,只能拆出来捏一下,用棉花沾WD—40洗刀盘,没配件只能这样,见过福禄克表拆出来清理,不小心弄坏接触片的,如果随表配几个该多好啊!快递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