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坏了开不了机。爆了电容。。大家帮帮吗

楼主(2009-08-27):
长城电源坏了开不了机。爆了两个《大电容》。。。和一个小电容, 都换了以后还是开不了,
直接接通-绿色线和黑色线,电源没有任何反应,请问该什么搞啊?大家帮帮吗。
开不了机

网友:
检查5V,3。3V,12V的整流管是否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2015-01-28):
那就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