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开机无法重装

楼主(2009-08-27):
这几天电脑问题着实让我头痛了一阵子,前两天晚上电脑正常运行的时候显示器突然显示无讯号,然后黑屏了,但是主机却一直还在运行的。后来强制关机,把机箱拆出来清了清灰尘就又能用了。可是第二天又遇见了这样的情况,再后来开机电脑反映死慢,一个小小的文件拷贝到U盘都用了10几分钟,一直到后来死机。再之后开机就只看到风扇转动,也没有任何声音,显示器也没有反映。拿到电脑市场维修却又好好的,能正常开机,而且速度还很快。搬回家后过了好久也能开机了,就是很卡。再之后突然显示什么桌面快捷方式引用了不可用的位置,然后整个桌面上除了原始的几个图标之外所有的图标就都没有了,提示未知的系统错误,关机也关不了,只能强制关机。强制关机后就再也开不了机,想重装系统却一直重启。后来发现主机箱上绿色的灯是亮的,但是红色的灯却黑的。把光驱的那个接口拔出来,红色灯就亮了,但是显示器还是没反映,插回去就又黑了。如此反复之后再把光驱的接口查回去,风扇就突然停止转动,再开机就一点反映都没了,指示灯也不亮,以为是电源被我烧了,但是过了一夜再起来开机,风扇就又开始转动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另外,我这里电压测试结果是230多伏一直跳,最高跳到了247伏,这和电压不稳,电压过高有关系吗?

网友:
你的问题确实有点头痛..........不过看你的帖子我也脑壳痛,你能不能整理好点..让我看到没劲.........如果修不好.拿到我这里来.我给你修.......电话:13980867208

网友:
。。。。。。。。。。。。。。。。。。。。。。。。。。。拿到电脑市场维修却又好好的,能正常开机,而且速度还很快。搬回家后过了好久也能开机了,就是很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