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GE-TVM 循环跑全码!!

楼主(2009-08-27):
P5GE-TVM 开机几秒SB巨烫, 马上断电, 查AGP线路, 做好准备后开机,马上点AGP电压0.2V G极10.2V D极

2.63V , 根据看帖经验, 这个9916场管坏, 这个场管在AGP插槽下面,只好用烙铁融掉AGP多余的部分,然后

用09N03代换, 上电各主要几大电压信号正常(不包括网卡声卡) ,跑C1 B0 自动掉电, 短接开机排阵又是

C1 BO 掉电,  内存, 显卡电压都得正常, 3.3VSB 正常 不插内存 C1 FF 报内存不过,重新换了两根内存,

变成来回 C1 C3 26 5B 循环, 有明显的自检通过声音, 怀疑BIOS资料坏,

  望大家给点意见, 暂时没有编程器刷, 看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 需要查什么地方??

网友:
之前VDDQ问题,有可能北桥坏了,查内存AD先对地电阻,或刷个BIOS先

网友:
内存, 显卡对地阻值 都很一致, PCI的对地阻值有一个相差40,  PCI的 CBE 信号貌似上U 才0.08V ,

IDE  36脚阻值比其他大12欧姆,  能不能判断南桥坏, 或者其中一组或某个点上的电压不良

网友:
大家给店意见吧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吧!!!!!!

网友:
跑循环重点推荐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