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疑难杂症案例, 求解中!!!

楼主(2009-08-27):
1: 一电脑装系统,装完系统后发现网卡没连接, 插拔网线接口无效, 多次装驱动无效, 判断网卡坏, 而且重启出现蓝屏的现象, 在CMOS关掉网卡后一切正常, 换了一独立网卡后正常了,  一个月后电脑偶尔出现蓝屏, 又去装系统, 并做好了备份,  一个星期后抱到店里来,说没有显示, 拆机箱盖,插卡跑码一切正常, 询问是进系统经常蓝屏, 于是马上进行内存和硬盘检测, 发现内存其中有一项失败, 拔内存, 看见内存一颗粒有很多灰尘,刷之后内存检测通过, 多次重启运行一切正常, 抱走,  2个小时后打电话又出现问题, 上门检测, 发现每次进到滚动条就卡住了, 每次都是如此, 检测内存, 硬盘,均无问题,  换自带内存情况一样, 用光盘进PE一切正常, 马上来回调换硬盘线和接口情况都无好转, 拔电池,  都没明显改善,  偶尔能进系统, 但无明显关联, 很是无解, 怀疑硬盘问题,  在顾客家, 还是先拔掉后面所有的线, 只留键盘和电源线,VGA线, 情况也无明显好装, 偶尔能进, 很是无解, 只有让顾客改天抱到店里来, 第二天就抱过来了,  奇怪的是,一切正常, 没有一点异常, 无数重启也是一样, 放了三天一点都没出问题, 又抱回顾客家,答复一切正常, 可是放在顾客家时, 开机又出现进到滚动条就卡除了, 多次重启还是一样, 很是郁闷, 不是电脑问题, 又拔掉主机后面所有的线, 只留下电源线和显示器线, 还是一样, 汗啊
看到主机电源线比较细, 把显示器上的电源线换过来, 进系统一切正常, 多次重启好了, 又发现
鼠标是坏的, 回店拿鼠标过来USB,  开机发现又是滚动条卡住了, 汗啊, 还好重启又好了, 多次重启都正常, 钱一份没收, 3天后如果没问题就只收个鼠标钱而已, 还好顾客信任, 让我把电脑留在店里检测。。

    2一顾客装系统, 每次用QQ2009聊天时就出现 数据缓存无法写入, 缓存写入失败==  然后就是电脑桌面卡住不动, 怀疑系统问题, 换系统,  第二天又打电话,  把QQ放到其他盘去,  第三天还是一样,   多次检测内存硬盘均无问题,   怀疑外置硬件问题, 拔掉摄像头,告诉顾客如果还有问题就把无线键盘鼠标换成有线看还有没问题, 如果还有问题, 很可能是硬盘, 内存, 网卡(内存顾客坏过一次)  ,   如果下次又打电话都不知道如何搞了 。 。。。

  3: 一顾客来店里询问她的电脑有时能开机有时又开不了,问我什么原因, 我说如果排除电池问题后,就是硬件问题了, 第N天给我打电话说又出现开不了机, 谈好价格后,开机检测, 发现一切正常,来回重启都可以开机, 检测内存硬盘都没问题, 发现开机按扭经常卡住, 换到复位排针上去,
然后告诉可能是开价按钮的问题, 如果还有开不了机的情况就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我也很郁闷,出了开机排针, 电池没电, 还有什么情况会出现时能开机时不能开机呢 , 而且故障间隔时间又长, 很难查 。 。

   4 : 一顾客说电脑没显示, 上门发现跑马一切正常, 显示器显示无型号连接, 判断显示器坏, 把主机接其他显示器一切正常, 也就证实了显示器可能驱动板坏, 顾客说以前也有这个情况, 换个电源线就好了, 我说怎么可能呢 ??   显示器电源灯是亮的, 电源线怎么会坏呢, 在顾客执意下, 换了一个粗的电源线, 显示器就亮了, 我好晕啊, 刚才还信誓旦旦说不可能是电源线的问题,
服务费没脸收, 卖了两根电源线。  哎,  还好是老顾客  , 丢脸 。。。

网友:
你的问题我只能回答第一个:我修到过好多次你这种情况了,第一回是我县老城区的一个用户,他的电脑在他家使用不是开机死机就是进不到系统,或者就是点不亮,或者就是进系统后玩游戏死机,多次上门,重做系统后就正常了,但管不到多久,一会儿就会故障重现,多次报回铺子上调试,只要该电脑抱到我这里,什么问题都没有,抱回家就不行,该机器抱到铺子上来三四次,经我使用都没任何问题,后来客户以为我糊弄他,坐在我铺子上打游戏一个整下午,什么问题都没有,不得不抱回去,但故障依旧,客户以为是我的技术有问题,遂另找一家电脑维修公司,该公司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换来测试,不知道怎么搞的,电脑再也点不亮了,再拿到我这里来,经查,主板坏,究竟坏到哪个地方我也没查出来,反正主板点不亮了,客户没办法,换了块新主板,拿回家后,一切正常。一年多了没出问题。后来又遇到过几次同样故障。个人认为:这种问题是电路引起的,机器没问题,因为他的机器最初在我这里用什么问题都没有,说明部件绝对没任何问题,但机器一到他家就用不起了,说明他家的电路条件不够好,比如电压偏低造成异常发热、比如变压器滤波不良造成电压不稳定、比如家里没地线、或者因为机器使用多年,有一定程度老化,遇到不良的供电就出现不正常的故障。所以建议,如果下次再出这种情况,先换一个质量好的电源试试,有可能电源滤波电路好的电源就能提供稳定的电源。

网友:
楼主第三种情况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似乎都是电源的问题哈,还有市电一定要稳定啊,要不然问题很多,上门了就要测量电压和零火线序的。

网友:
1、电源问题或主板的某路供电有良,重点检查USB供电
2、考虑换回QQ2008或换个其他版本的系统
3、开不了机有没有什么代码提示呢?到底是不能开要还是不能上电?
4、我也遇到过,不过并不是电源线问题,不用动电源线,只要关掉电源开关,再打开就能亮,应该是显示器的模式检测有问题。

网友:
1、电源问题或主板的某路供电有良,重点检查USB供电
2、考虑换回QQ2008或换个其他版本的系统
3、开不了机有没有什么代码提示呢?到底是不能开要还是不能上电?
4、我也遇到过,不过并不是电源线问题,不用动电源线 ...
引用 网友A:

1: 如果是主板问题不可能抱回店里没事情,抱回顾客家就出问题
2:系统换了两个, 杀毒补丁都很到位,  QQ考虑过可能版本问题, 目前等待顾客反馈信息
3: 据说是开不了机,风扇转, 没看到故障现场。
4: 也许真如您说的, 把显示器断电一下就好了, 有时候主机也会有类似情况

感谢您提供的线索  。。。。

网友:
第二种应该是硬盘或内存问题

网友:
关键是用MHDD  和微软的内存检测工具都很正常, 没有执法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