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是如何刷BIOS

楼主(2009-08-28):
BIOS程序会经常坏!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过呢。。
高手们你们刷BIOS是如何弄的,要拆下来吗?还是怎样弄

网友:
一般是拆下来,用编程器刷,速度快也准确

网友:
升级有的可以在线,我们修板刷是用编程器的。

网友:
有钱就买西尔特的

网友:
经常会遇到bios坏的啊。。。。。

网友:
编程器
仿真卡

网友:
我们维修的大多数都是用编程器的,把BIOS蕊片放到编程器上刷写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编程器!!!!!!这东东得准备一个,用的上的

网友:
一般编程器需要多少票子?如果便宜我想买1只,学修电脑感觉少一样工具都不称手

网友:
我刚刚淘了一个编程器,淘宝上买的,两百不到,还不知道好不好用呢。

网友(2009-12-17):
基地的编程器需要多少大洋,普通的就行

网友:
编程器,还能用什么!!!!?

网友:
现在新生产的主板的驱动盘里会自带BOIS工具
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在dos下刷bios,不过进不去dos就没辙了。要用编程器了。

网友:
基地有具体一点的教程就更好了。

网友:
我只有LAB-TOOL48,刷不了串行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