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CPU无供电

楼主(2009-08-28):
大虾们,今天我晕死了,一块杂牌845的CPU无供电,是由RT8214B和HIP6602组成的俩相供电,换上好的芯片,cpu也不发烫,旁边的小电阻三级管也没问题,我是没辙了,求教了》》》》》》》

网友:
查你的电源IC的关键引脚电压!!

还有就是LZ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电源IC有两种牌子混用的么???楼主把芯片型号没看错吧?

网友:
RT8214B--是RT9214B吧!换了RT9214应该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RT9214才对的   可以取下电压IC下面的一个小三极管  看OK不

网友:
查查IC外围电路

网友:
其他供电 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