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A1 MVP主板死机

楼主(2009-08-28):
可以正常开机,运行多则半小时左右,少则十几分钟就死机。cpu开机时温度40几度,温升不快。南桥温度异常高(加装风扇后温度正常)。认为是板载USB或网卡芯片有问题,在BIOS中禁用板载网卡,USB没禁用。BIOS已升级到最新。其他硬件检测没有问题,肯定是主板有问题。
请问是哪里问题?谢谢回复
配置:主板 精英PA1 MVP V2.0(无集成显卡)
      CPU  赛扬D 331
         内存 金士顿1G DDR2 667
         显卡 七彩虹 X800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
试换掉SB和NB之间的VDDQ管看行不

网友:
已解决,是兼容问题。不过有些奇怪,通常主板出现兼容问题大多数是和内存。而这块主板却是和显卡兼容不好,而且是ATI自家芯片的(主板和显卡),这块主板芯片组是ATI的RD400(北桥)、SB450(南桥),我开始使用的显卡是七彩虹X800(ATI X800),运行时出现我说的那些现象,换小影霸X300(ATI X300)显卡开机点不亮。最后换七彩虹6600(N卡),到今天已经三天了没出现死机现象。不过芯片组温度还是有些高,可能是ATI芯片组的问题。
谢谢各位回复,也请注意我遇到的这个情况,可能对以后维修中会有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