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寸三星液显的怪问题!

楼主(2009-08-28):
不知道是天气的问题,还是显示器的问题!(如果不开主机。显示器一直都是通着电,在待机状态的)   开主机,,显示器一点反应都没有。。把显示器开关按关掉,马上又开启。一闪正常显示两秒。,,再关,再开,还是一个鸟样!如果连续,快速的按关,再按开几次,或十几次,等下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不过有时候这样也不行。。。。等着救助!!

网友:
如果电源输出正常,那么就的怀疑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有时能正常使用,先考虑电源部分,主要是看电容有没有坏的。
三星的有几批高压板的升压变压器不怎么好,用电阻法就可以直接测量出来,但高压板问题一般是一闪就灭了,能亮两秒才灭的,电源的电容问题最多了。

网友:
可是多开,关几次它又好了

网友:
电解电容坏了吧

网友:
可能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我想是不是高压板的事,高压保护

网友:
电容 按键板 高压板 重点查

网友:
可以把高压板去掉看看能不能正常的亮绿灯,如果是集成的那就在高压板吧12V供电断开

网友:
电容冒泡了吧,

网友:
三星943吗?  这款显示器的电容很容易爆浆

网友:
多半是电容的问题,这是三星的通病

网友:
三星电容冒泡了,修了不少

网友:
哦哦,,,不过有时候放在那里久了不用,它又好了,,搞不懂

网友:
换高压板不行,,,

网友:
有时候把电源线拔了再插,又可以用了

网友:
按键板的線拔掉看看

网友:
按键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时好时坏量量看看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