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者7300LE显卡问题

楼主(2009-08-28):
颠覆者7300LE显卡开机有竖线,且进不了系统,这样的显卡用检测软件好用吗?

网友:
你想说什么?用N系列7就可以测 这种卡显存和GPU故障大

网友:
我的显卡也是这样的,那怕是内存检测软件也是,只能在DOS下。

网友:
用PCI显卡一起开机~~显示器接PCI卡啊~~看得很清楚的~~~

网友:
谢谢!按你说的我看到了。

网友:
回复:丁大飞和丁一飞
PS:这名字起的有意思,感觉像一个人

你对显卡根本可以说是不懂,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