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电源

楼主(2009-08-28):
一个多彩电源。一通点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这种问题应该修那 。。

网友:
不知道具体情况.一通电风扇就停了.是什么意思.难道不通电.风扇一起转着?

网友:
我说的是风扇转一就停了

网友:
问题说详细点才好,是在主板上试的还是短接黑绿两线试的 这应该是保护了。。只是看短路部分在主板上还是电源的输出电路上。。

网友:
是短接电源的。。。。。然后电源的风扇转动了下 。马上就停了。。是那的问题啊  。。大虾们说下

网友:
可能是过流保护了,问题应该在次级的低压整流滤波电路上,查一下12V 5V 3.3 这些输出线的对地阻值看下有没有短路和很小的。

网友:
他们的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多潜水看帖子吧

网友:
最基础的知识没打好,不建议修电源
容易放炮,对人伤害

网友:
楼上是华宇货快递的吗,我一个打印机用的华宇,10多天了都还没收到。。。。。。

网友:
楼上是华宇货快递的吗,我一个打印机用的华宇,10多天了都还没收到。。。。。。
引用 网友A:

弄错了。不是一个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