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V主板无法开机

楼主(2009-08-28):
论坛大侠们:大家好!我是刚开始学维修的新手,找了几块旧板修习基本功,其中一块杂牌845GV主板无法开机,诊断卡无代码显示,run灯、 clk灯、 osc灯都不亮,bios灯也不闪亮,连接复位开关复位灯闪烁半秒熄灭。请教各位师傅如何着手修理?

网友:
可能问题太简单了,没有师傅愿意指点小弟噢,也难怪,论坛上这么多人求助,有很多问题重复多次了,还是自己再查查资料吧。

网友:
先看待机电压对地短路不?楼主手中有资料的话对着资料一样一样的查就好了

网友:
同样新手。帮顶了。

网友:
先查CPU供电,再查内存供电,,,,再到时钟,复位

网友:
先到新手区学习下吧。

网友:
学习学习   同感    该从哪里下手哦   希望我们的基地的人像顺溜一样 一枪一个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众兄弟们的帮助

网友:
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和内存的供电

网友:
关注一下U座的AD值

网友:
1# 陈小伟 是 什么供电方式啊  根据供电方式查触发电路 然后就可以维修开机了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