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A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9-08-28):
教各位师兄,客户送来一台联想旭日c466A的机子,故障时开机指示灯会亮,但不显示,做过显卡bga,有时候会亮,不稳定,糟糕的是显卡的型号被我擦掉了,有谁知道这个型号的给个型号,谢谢

网友:
好像芯片组是8100吧,你上网查一下,机器CPU配置能查出来是啥型号

网友:
那机子是8400的显卡,我要换显卡芯片,但是不知道具体型号啊

网友:
那显卡芯片型号好像是G86-???-???,大楷是这样的,后面不知道了,看不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