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下 内存不报警 但是点不亮

楼主(2009-08-28):
金士顿的内存 DDR512M 无论用不用好条引导 都是点不亮 也不报警 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点不亮

网友:
用诊断卡看看是否能走到内存!

网友:
换一个刷好的SPD.

网友:
SPD没有问题

网友:
既然点不亮,你是如何知道SPD是没问题的?

网友:
SPD拆下在别的条上实验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