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问题!!!

楼主(2009-08-28):
V星主板拿来时点不亮,检测后为南桥虚焊,加焊后点亮了,但近入系统后约2-3分钟黑屏,显示无信号输入,请问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可以断定南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怎么断定的?

网友:
你可以测测南桥周边的元件嘛!还有南桥所控制的接口

网友:
你换显示器点过没,有时候黑屏是显示器高压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