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适配器负载问题

楼主(2009-08-28):
液晶显示器电源适配器负载通电约延迟2秒种,LED灯才点亮,打开液晶显示器开关,屏幕闪烁一下就黑屏,电源指示灯此时暗,约一秒后又重新点亮。怀疑电源适配器供电不足。
   1, 拆开电源适配器,PWM用的OB2269CP,和长城的M97电源板类似。12V低压电容有一个轻微鼓包,将两个换掉试机无效。
   2,400V 100UF电容正极引脚有液漏出来,用68UF,400V电容更换,试机故障不变。
   3,将开关管10N60B和3脚的整流管代换,结果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4,看过论坛上关于M97负载不足的问题,说将OB2269CP的4脚100K电阻改为33K,但我块板本身就是用的贴片27K的,所以没有办法再更改。
    请师傅分析下,像这样的问题可能会是OB2269CP的问题吗?还是其他问题引起?手头暂无此芯片更换。

网友:
液晶显示器电源适配器负载通电约延迟2秒种,LED灯才点亮,打开液晶显示器开关,屏幕闪烁一下就黑屏,电源指示灯此时暗,约一秒后又重新点亮。怀疑电源适配器供电不足。
   1, 拆开电源适配器,PWM用的OB2269CP,和 ...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不加负载时是12.3V,一接显示器马达跌到5V以下了。所以显示器只闪了一下就黑屏了。

网友:
不像OB2269CP问题 可查2269的供电和稳压部分

网友:
OB2269CP原装芯片不好找.可以用SG6841代换

网友:
请楼主先清洗一下漏液的地方,看看有没有好转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师傅的提醒,把漏液的地方清洗后,电压真的稳定了,上机也可以正常使用了,想不到那一点点电解液影响这么大。
请求版本加精啊。

网友:
好经验啊,我有二片M97的电源也是负载不足,把100K换27K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