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1 掉电问题???

楼主(2009-08-28):
前两天客户拿来一台DELL X1的小本。问题就是不定时的掉电有的时候用的时间长一点儿有的时候有开机就掉电了。。。唉技术有限。在这里求助各位高手了。。。
掉电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上呀,什么都没查,就要别人告诉你换哪个零件然后你收钱是吗?

网友:
你看一下CPU散热问题啊

网友:
是的,可能是CPU VGA的散热出现问题了。

网友:
查一下核心供电IC!

网友:
检查供电IC,虚焊 损坏都有可能造成这类故障

网友:
不是散热问题我加焊了一下CPU现在客户还在用不知道还会不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