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945PL-A V:1.0

楼主(2009-08-28):
主板现象:装上CPU,风扇转了一下,就不转了。再触动开机针脚,风扇转也不转了。把CPU和连接在主板上的电源线都拆下,再插上电源线,CPU不装上,触动开机针脚就可以开机了,但不能关机。请问是哪里问题?先前坏了图1中的二极管(贴片二极管,上面没什么参数的),由于找不到相同的,就找了一个N4007代替了(图2)。

网友:
能是CPU供电问题吗   测下是不是有MOS管短路的

网友:
应该是电压问题吧   二极管应该是没问题  看下IC电压  OK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上CPU,风扇转了一下,就不转了。再触动开机针脚,风扇转也不转了"这部分现象可判断主板是短路保护了。
先查CPU供电正常与否。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故障,测量12V是否对地短路?CPU供电脚是否短路?我是12V变1.5V供电管短路后导致CPU击穿,你撤下CPU再开机试试,如果能开机,CPU短路,未修好供电电路不要再装CPU,再装有去无回的!~

网友:
我以前修过类似故障,换一个主电源管理芯片就好了,建议楼主试一下吧,也是精英945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