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20 加电不开机。

楼主(2009-08-28):
如题,CPU供电是ISL6260加三个ISL6208,测量时,ISL6208的第7,8脚之间双向是005,有时是03。
上电后,1.5V,1.1V,1.05V,3.3,5V,1.8,都有,只是CPU 的电压是0.95V;CPU供电高端场管的G极电压:1.1V;S极电压0.95V:。待机时PL10有4.6V电压。

请大家帮忙看看!
谢谢了!

网友:
LZ查查显卡或者北桥

网友:
忘了一个,查这个机器的CPU T7200,说工作电压1.0375V-1.30V 。我测量时是:0.95。

在上电不亮时,能听到硬盘在转,声音不是太大,应该是转速较慢的。
按光驱开关,能弹出来。

这下说全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