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09-08-28):
检测卡正常跑完,点亮,提示要设置
但发出报警声,紧凑的声音,不清脆,加杂音.键盘不能使用,不能通上电.
八亿时空的主机,P4VMM2的主板
急回.谢谢

网友:
是不是CPU温度太高了.以前遇到过一回修好的主板.点亮后自动报警.后来上了个大风扇就好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先复位bios,在看看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这是CPU报警,CPU座空焊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可能是BIOS检测键盘不过的报警,朝这方面检查一下

网友:
换USB键盘试试,注意看看有没电容漏电的

网友:
不停短响有可能是电源,用万用表查一查,再查别的

网友:
键盘口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
键盘鼠标供电电路有问题,这个电路由几个电阻、排阻、排容、保险丝组成,多半是电容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