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共模扼流电感代换问题!

楼主(2009-08-28):
清华同方锋锐K420A本本上的共模扼流圈因为插着电源适配器的时候掉地上震破DC座。捎带的撞断,撞裂了后面的共模扼流圈,找专业维修价格一个比一个要的高,就想着自己解决,但是硬件维修知识太缺乏,不知道该用什么代换。找到本的图纸,这种型号的共模电感,找了好久。都找不上这种电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各位高手帮忙,提供详细技术指导,实在感谢,该用什么代换,代换没有什么问题吧?下面是撞裂断的共模电感,一个破成两个了,一边彻底掉了。

网友:
要想继续用好 你的本本 建议你还是找专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