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后续,大家帮看看,发现问题了,有图

楼主(2009-08-28):
终于发现问题了,开始还以为出厂就这样,拿相机拍了才发现有问题!请大家看看,如果要更换应该怎么换,什么方法比较稳妥?
三星

网友:
唉..................那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慢慢弄啊,拿吹枪把胶吹了,

网友:
发现什么问题了?我看不懂.请LZ解释下,是出厂时补了个IN4750的稳压二极管还是其它的?

网友:
应该是这个二极管坏了,把板都烧融了吧。

网友:
我想是时间长了,造成打胶的地方漏电所致。像我们修组装机一样,经常碰到古怪的问题,到最后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