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6580 VER2。0 845PE主板开机几秒后自动断电,可以看见跑码。

楼主(2009-08-28):
V星 MS-6580 VER2。0 845PE主板开机几秒后自动断电,可以看见跑码。跑码从C1开始跑跑到90的时侯就自动断电了,测了主板上的各主要的管子,没有坏,就请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下电源IC看一下,或者是电压比较器LM324

网友:
先拔下4PIN看看还会不会断电

网友:
内存不过吧,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我看不像呀,像是CPU旁边场管或IC坏了

网友:
如果不是瞬间掉电,基本上可以排除短路的可能性
检查一下CPU散热
如果散热良好。检查一下开机电路(IO MS-X )

网友:
量下开关的值和电平正常不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电路有没有问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从C1开始跑到90的时侯自动断电,断电后应该会自动再通电的,如果再通电后跑90的话,说明内存没跑过去

网友:
先换下IC再看下几个主芯片的温度是不是正常?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有跑完,是这一块的问题吧

网友:
换内存吧!我有一块这样的是内存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把内存槽清理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就换一根内存~~一般就可以搞定~~~

网友:
说得对,这个板就是这样,我有块同样的板,平时用来测试,有时坏的内存插上去,开机几秒就自动断电,然后又会自动开机,可以换根内存试过,或者测一下内存供电部分.不过我这板子也有点怪,上赛扬478针1.8G的CPU开不了机,上2.26的CPU又可以正常开机,不过,CPU旁的场管热得有点烫手,感觉有点不正常,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用酒精或者洗板水。洗洗内存槽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这个问题是AGP插座后部下的V星 MS-5蕊片坏了,我换了一块新的上去,OK!!!!!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