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有一个ST3160815AS硬盘,接口是SATA的,电源是5线的,我那天用易驱电源是4线的接上后硬盘发热,现在都不能用了,请问下是电路坏了,还是盘片坏了,谢谢
硬盘

网友:
!!都有可能
怀疑电路板坏为什么不直接换一片电路板!!

网友:
手上没有电路板呀,不知道买个电路板多少钱

网友:
应该是电路板的问题,如果有PC3000可以上里面看看是不是固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