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CPU电压问题

楼主(2009-08-28):
dell d600    不安装CPU时CPU电容电压为1。7V    其他电压也正常

但是安装CPU后。。。CPU电压就降到1V左右    其他电压也正常

所以故障为不过CPU

请教一下各位是什么问题
SC1476换过

网友:
是不是供电压是虚电压啊,也许CPU坏了呢,换个试试

网友:
上CPU电压下降很正常啊,不要只盯着看这个地方

网友:
我还有2张好板的    就是对着测才知道1V是不正常的啊
上CPU和不上CPU都要是1。7V才是正常的啊

网友:
是不是供电压是虚电压啊,也许CPU坏了呢,换个试试
引用 网友A:

CPU换过几个一样的也不行
不是CPU问题

网友:
不知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你说的CPU电压在1V,本人观点是正常的。

多量一下其他的地方吧,不要顶着CPU

网友:
上U后 VCORE电压下降是正常的,VCORE电源芯片会根据CPU发过来不同的VID组合才控制CPU的核心电压。除供电外,还要好多因素会影响点不亮,建议楼主再查下其他问题

网友:
那肯定不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查北桥芯片!北桥也有可能会拉低电压

网友:
这种电压不会被拉低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北桥一定烫得要命

网友:
客户急着要机子。。。没搞定就拿走了

网友:
哎 楼主情况也遇到过 结果放到烤箱里面烤了一天就好了 具体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但是可能有虚的地方

网友:
没有最终结果呀

网友:
能不能给个电流看看 CPU电压不低1V就行 不高1.7也是正常

网友:
说的很对,只是我的机子是不上U就有电压1.3V是怎么回事,那个供电IC应该没有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