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GVM主板复位灯长亮

楼主(2009-08-28):
一块昂达P4GVM主板开机诊断卡复位灯长亮,测CPU假负载复位电压0.4V,PG0.4V,时钟电压0.4V,其他电压正常,PCI插槽复位电压0.4V,应该是主板全盘没复位,对ATX的8脚打阻为无穷大,应该是有断路,跑线路到R419奇怪这个电阻是空的,找不到连接那里了?门电路是LVC06A,谁有这种板帮看看。

网友:
那你测CPU供电了吗,CPU供电没有的也是复位灯唱亮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正常的!

网友:
看一下桥供电可正常

网友:
楼主还是先把各大供电都查一遍!!!!

网友:
思路:先供电,再时鈡,最后复位

网友:
是北桥坏了。

网友:
LSD兄弟怎么就能断定是北桥坏了!
本例是有可能北桥损坏,但是仅凭LZ提供的信息,应该还不足以断定是北桥损坏!

网友:
LZ先检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PG输出端的电压

网友:
没下文咧?。

网友:
直接测北桥芯片上的电容有其中3个,打阻值只有6欧,拆开北桥芯片外围连接的电容,打阻值也是一样,这样是否可以判断是北桥芯片坏了!

网友:
那组电源短路,就只通那一组的电,然后手摸那里发热就是那里有问题。这种方法很好用。

网友:
是1.5V那一组的问题,只有0.2V。

网友:
查个电压吧  OK的话先更换门电路芯片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出电压是3.32V。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一块板就是全版无复位,CPU,南北桥供电正常。本想杀I/O的,本人有点懒,先换了时钟IC居然就好了

网友:
查一下1.2V的电压脚的对地值如果太小,估计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