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12伏电路的负载电阻是多少啊

楼主(2009-08-28):
我的航嘉电源,12伏负载电阻烧了,颜色都变了,也不知道是几欧姆了,另外,我把坏的焊掉后,没有接,空看它,竞然也可以用,目前没有发现有什么大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谁知道那个电阻,接多大的比较好,另外如果不接,,会有什么问题,请大家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帮助.
电源

网友:
应该20欧的

网友:
谢谢,还想知道其它的一些问题的答案,请赐都

网友:
200到1500都对

网友:
40到150都可以,20欧可用在5v上,12v上有点小